楼主(2010-11-08):
ifix在编脚本实现excel报表时,会出现这么两行VBA脚本(Dim rsADO As ADODB.Recordset)(Set rsADO = New ADODB.Recordset)输入时,VBE环境没有响应,整个ifix卡到了。我有引用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1 Library和Microsoft Excel 11.0 object libraries。不知为什么???尤其在输入recordset回车后,,求助高手!!!

楼主:
ifix做报表为什么脚本这个属性一输入就卡屏
真的不懂啊,哪位可以说一下你们的经验啊~
我脚本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On Error GoTo Excet
Dim dtnMonth As String
Dim StartDate As String
StartDate = Format(Me.DtpStart, "yyyy-mm-dd HH:mm:ss")
dtnMonth = Format(Me.DtpEND, "yyyy-mm-dd HH:mm:ss")
Dim sql As String
Dim cnADO As ADODB.Connection
Dim rsADO As ADODB.recordset
——————————————————
可是,为什么输入recordset一按回车VBE环境就卡住了,

网友A(2011-02-20):
ifix  做报表方法大致有三:
1、利用EXCEL
2、利用第三方报表工具如水晶报表之类的
3、自己开发报表控件利用VB等工具
楼主用EXCEL 这个有二个思路
1、利用ifix自带的历史数据通过ODBC或ADO的方式进行查询  查询语句就是累SQL
2、将ifix历史数据存到第三方数据库如SQL 然后通过语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