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各位大侠,今天我下工厂参观,发现一种机器有用PLC控制的,也有用变频器控制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么既然两台机器是一样的功能,为啥要用PLC和变频器两种似乎不很沾边的工控件来控制?我的意思是指有一台只用PLC来控制,而另一台就只有一个变频器,所以想请假大侠,他们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如同问:

有些机器用PLC控制温度,有些机器用温控表控制温度,他们有什么内在联系否一样,你让我如何回答呢?

部分变频器机种带有PLC的功能,有些变频器带有特殊功能,如艾默生的恒压供水,以及一些品牌的卷曲功能,无需PLC干预,即可完成。

另外,要看设备设计人员偏向于什么,常常玩PLC的会偏向于PLC实现,不常常玩PLC的会倾向于使用其他方式实现,这完全是仁者见仁了。

网友B:
2楼的解释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今天我下工厂参观,发现一种机器有用PLC控制的,也有用变频器控制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么既然两台机器是一样的功能,为啥要用PLC和变频器两种似乎不很沾边的工控件来控制?我的意思是指有一台只用PLC来控制,而另一台就只有一个变频器,所以想请假大侠,他们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
是吗?好像不太可能吧?

PLC是控制器。但它一般是没有功率驱动的,需要外设驱动电路来支持大电流、高电压的执行器。如交直流具有一定功率容量的电机类的负载。PLC的输出如果挂上不同的驱动器,其控制负载的内容就非常的宽泛,电机类、电阻类各种执行器件的负载,都可以作闭环控制。

变频器就不同了,他的负载除了电机控制调速以外,很难在做他用。当然把变频器当电源使的也有,那就是特例了。变频器不同于PLC的特点在于,它可以直接驱动具有一定功率容量的负载,它本身的输出就有驱动强电执行器的能力。

如果非要定义这两种东西,那PLC就是控制器;变频器就是执行器+控制器。^_^

网友D:
PLC是控制各输出动作用的,变频器是对电机调速的;

楼主:
谢谢,有所理解,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很清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