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想控制运动部件走圆弧轨迹,选用的是三菱的PLC,之前只用过伺服X,Y轴控制.
想请教各位,走圆弧轨迹,需要怎么样选配?

网友A:
你需要配置带有圆弧插补的扩展模块,如FX2N-20GM,或者带有通讯定位模块,如Fx3U-20SSC-H,不过也同时受限于你的伺服型号。

Q系列的话,那么也同样需要带有圆弧插补的定位模块。

网友B:
楼主其它的控制点数大概有多少?
点数少用FX的加FX2N-20GM
如果点数多,用Q的再加定位模块QD75的2轴或是4轴的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