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请问下,我FX1N 60MR的PLC里面程序读出来后,原来的程序要写进去的时候   在程序{MAIN}里有不在范围内的软远件。请检查程序,修正范围外的软元件  老报这错,是为什么呀?谢谢了

楼主:
读出来的程序有X212报错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A:
X的输入范围为0-177,出来212自然是非法范围。

楼主:
我的PLC读出来的程序就有X212的~我没改动

网友B:
1N 能读到X212 ?  呵呵
地址错误当然报了。

楼主:
那你猜为什么用什么方法能把有X212的程序写到PLC里面去呢?

网友C:
你再确认下你的程序是不是FX1N的,FX1N最多能控制128点,按8进制排,也排不到X212

网友D:
呵呵;有X212你程序还能运行;

网友E:
   或者,可以分析一下程序,看原程序中X212起什么作用。
   不知有不有这种可能,当时用的编程软件不一样(或编程器不一样),没有当成FX1N的型号写程序,而可以用X212。

网友D:
输入是可以的,但程序是不能运行的;

网友F:
FXIN输入到 X177

网友G:
在GX软件中查找一下,看有没有X212这个点,然后分析一下这个点有什么用,没有用的去掉,再下载。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