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量

楼主(2010-11-08):
电缆载流量倍数为什么随截面积变大还减小啊?

网友A:
这是因为,导线截面积越大,靠近电缆截面中心位置的载流体散热越困难。当载流导体内部散热困难而发热,载流能力就下降了。所以导体截面积越大,单位载流量相对减小。这就是原因所在。

因此,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导体的单位载流量,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导线的散热条件,在大电流应用时,计算好导体载流量与选用导线截面的平衡点,采用多线电缆并联驱动。以保证最经济、最可靠的输电线路设计。

楼主:
好的,谢谢kdrjl!学习了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散热之外,还有电流的集肤效应。电流大的时候都会集中在导体的表面,所以大部分电网中都是用一个星形架子将同一根相线撑开来传递能量。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2010-12-15):
电缆的中心是不通电流的,100M2只有200A,

网友E:
高效包衣机用途:
   该系列高效包衣机是中西药、片剂、丸剂、微丸、小丸、水丸、滴丸、颗粒制丸等包制糖衣、有机薄膜衣、水溶薄膜衣和缓、控释包衣的一种高效、节能、安全、洁净、符合GMP要求的机电一体化设备。是国内药品制作的新工艺,通过药品包衣,保证了药品质量与有效期使用。
高效包衣机工作原理:
   素蕊(微丸、小丸或素片等)在洁净、密闭的旋转滚筒内在流线型导流板的作用下做复杂的轨迹运动,按工艺参数自动喷洒包衣敷料,同时在负压状态下,热风由滚筒中心的气体分配管一侧导入,洁净的热空气通过素蕊层经埋入素蕊中密布小孔的鸭嘴形,风桨汇集到气体分配管的另一侧排出,使喷洒在素蕊表面的包衣介质得到快速、均匀的干燥,从而在素蕊表面形成一层坚固、致密、平整、光滑的表面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