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总电流表有一个不动作是怎么回事?是电流表坏了还是互感器坏了?
从电流互感器到电流表的二条线有电压吗?

网友A:
你换个表试试  不行的话  拿就是互感器问题了

楼主:
电流表坏了还好,换个就行了
如果是互感器坏了就麻烦了,互感器是穿在主线上的,拆主线就麻烦了哦

网友B:
换个电流互感器试试。

网友C:
还别的相试试不就找出原因啦吗

网友D:
从互感器出来的两根有电压而且很高,所以一般不要用手触及。可以把两根线短一下路有火花就证明互感器是好的。如果没有火花一般是互感器或线路有问题。也可以用万用表交流5A档串联在电流的回路中,看有不有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别的相试试不就找出原因啦吗
同意。换线的时候可要停电呀

网友F:
你看接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不进表的二次线都剥长点从新接一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表盘接线不到位造成的。

楼主:
如果要停电,要停高压那里。
那是主线,在万能断路器上面,只有停变压器上面那里?

网友G:
用钳形表测互感器二次线电流。

网友H:
电流钳形表测二次线电流,如果有电流那说明是电流表坏了

网友I:
换个表试下。HTTP://WWW.LOXIN-CHINA.COM

楼主(2011-01-19):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都没去修,也没换什么
今天我去配电房,那电流表又好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