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P0756,P0757,P0758,P0759,P0760,P0761这几个参数之间有什么联系!作用是什么,设置之后有什么效果!

网友A:
用于模拟量输入线性化处理的

网友B:
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手册查了 但是上面解释的不明白,所以来问问!

网友C:
如上图示,P0756=模拟量输入的形式,根据实际的输入来设置;P0757=等于坐标轴X的X1;P0758=Y轴的Y1...
不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