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P1000

楼主(2010-11-08):
p1000的模拟给定值1和模拟给定值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外部模拟量输入有两路,模拟给定值1和模拟给定值2分别指输入1(3、4端子)、输入2(10、11端子)、

网友B:
我有参数手册,有空传你!gf2003129@126.com

网友C:
在MM440中,当参数P1000=1时,模拟量给定是BOP面板的数字电位计,此时的模拟量输入1和2都给不进去了。当参数P1000=2的时候,模拟量输入1和2都可以作为变频器的转速给定设置在给定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