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CJ应用模式很多都是如下:

         X0
   -----------II------------ CJ P0

     ------------------------- 手动程序
               X0
     -----------I/I---------- CJP1

P0  -------------------------- 自动程序

P1 --------------------------END

在应用发现问题,在梯形图中P1无法编写在左母线外,END前面位置;再就是X0不管置ON还是OFF,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都可以运行。

将程序改成如下模式就没有问题。

            X0
        -----------II------------ CJ P0
                   X0
        -----------I/I---------- CJP1

  P0  -------------------------- 自动程序

 P1  --------------------------- 手动程序

       -------------------------END

初学PLC,请多指教!

网友A:
问题1:你的软件操作问题。
问题2:扫描从上到下,在CJ P1后写  CJ P63,即不发生跳转,直接跳到END。

网友B:
编程格式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朋友,是我错误理解指令意思。

网友C:
你应该是把它理解成 选择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
P1 --------------------------END
这个P1指针怎么写到END前面的左母线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