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请教各位高手,我最近刚接手一台施耐德变频器,很伤脑筋,型号是AT61,315KW。故障主要是风扇板烧,其实风扇板也可以去掉不用,可以改为上电风扇就运转,这不是问题。主要是控制板没有电源,电源板做的也很复杂,每一路电源都有信号灯指示,控制端子24v没有,面板也不亮,控制面板的交直流电源信号灯也不亮,请教接触过此机型的朋友给个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A:
施耐德机型,未接手过。各路控制电源都没有吗?开关电源故障,依楼主的经验,应该不成问题啊。
315KW机型,需要200W以上大功率,双端反激电源了,由两只串联开关管构成电源一次侧振荡回路。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多只变压器。发一个大功率变频器电源电路,参考一下吧。

楼主:
咸工的这份图很典型,真要是这种结构就有依据了。哎,可我这台机器很让我伤脑筋,各路输出有,唯独控制卡这路没有电源,控制端子24V也没有,并且电压低到2.5V,不知是什么原因,开关电源输出测有几个变压器,不知电压为什么衰减到这么低,有份图纸就好了,此电源板的结构有些复杂。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24V电源,有可能是某路直流如15V,再逆变整流得到24V,是不是有逆变压器和振荡电路?
耐心查一下吧。我们其实帮不上忙的,哈哈。

楼主:
谢谢咸工,我再细心查一下.

网友B(2014-06-26):
回复 楼主:
解决没有,楼主

网友C:
搞定没有?

建议就顺着端子的24v  没有,这个点去查,小技巧有一个,不知能否用上:

1,24v供电 一般是一个变压器的独立一组线圈。这样就去找到电源部分,有没有24v。有短路的话,会有二极管发热等现象的。在端子那里应该可以找到小电容的24v回路的。
2,控制板电源也没有。估计问题是同一个电源不正常,或者主控板有短路,引起的现象。
3,根据长期维修各类主板,控制板的经验。对于没有显示的板子,首先在板子上要找到5V,3.3V等,关键的电源脚,多看几个电容,量一下就会明白,哪个是5v了。再用指针表正测电源的电阻。没有短路,才上电测试。比较安全。尤其是被维修过的板子,一定要先测量电阻。

我以前发生过拿到板子,就上电,没有测试电阻,板子有短路,试机时,把电源或者排线,烧毁的事情。
 可能写的不清楚,打字太累,呵呵,但愿对你有所帮助。

老帖子了。肯定搞定了。就是没有复命而已。顺着帖子,对后人有所用,就ok

网友D:
好办法借签了

网友E(2014-11-17):
这个电源板确实有点复杂   控制板没电压应该是一个250V1A的保险烧了  这个保险断了在板上面是量不出来的 要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