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我有一个EASY PANEL  EGP- 20L触摸屏与PLC三菱的A2SHCPU,一次意外把PLC的程序删掉了,现在没有驱动程序去将两件产品连接使用,有哪位有 EASY PANEL  EGP-20L触摸屏与PLC三菱的A2SHCPU的驱动程序,请给我一份。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两件器件使用。谢谢!
我邮箱:yeslyb@163.com

网友A:
能不能和PLC链接起来,好像和PLC的程序没什么关系的,PLC里装什么驱动?
你现在两个东西连不起来,有什么现象或操作时是具体的提示?

网友B:
呵呵;PLC程序与驱动是两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PLC程序与驱动是两码事;
对,如果是PLC程序丢了 得自己编写了,先弄清触摸屏上的元件地址及定义功能和控制工艺流程重新编写了!这好象和驱动没什么关系,所谓的"触摸屏驱动PLC"的驱动程序其实就是触摸屏与PLC的连接的通信程序 类如PPI协议通信等等;一般触摸屏编程组态软件都自带这种驱动,触摸屏程序编写过程中选择好你所用PLC的CPU及参数设置;设置好把程序导入触摸屏,该触摸屏就和你所选PLC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