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运行————再继续

楼主(2010-11-08):
可以不用继电器线路的思维方式继续再另类的编程

网友A:
星形到△转换时有0.5s的间隔,比较安全。

网友B:
呵呵,使用了接点比较指令和ZRST指令。

网友C:
有必要这样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这样麻烦么`?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乎能抛砖引玉,请把不麻烦的程序SHOW出来供大家欣赏、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