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台达PLC什么型号的可以同时带四个步进电机,有个DVP-40EH的是不,又看不到说明书,不知道行不,我以前是做三菱PLC的,台达PLC能与威纶触摸屏直接通过232端口连接嘛,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谢谢。急。。。。。。能有样板程序更好,
我的QQ是306805783  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A:
40EH2有四组输出,不过你先看一下是否达到你的要求;
与屏通讯没有问题;

楼主:
应该可以,谢谢

网友B:
用一个单片机做脉冲信号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