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仪表过来4-20MA信号进入变频器,如何设定才能使变频器在10MA时,就能输出最大速度????

网友A:
设定变频器的偏置与增益参数。

楼主:
定在第几组参数里???如何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在第几组参数里???如何设定

请翻阅您的变频器型号的说明书。

以富士的G1S变频器为例:
您需要更改C37,C39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在第几组参数里???如何设定


你的型号还没说吧?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型号了,是ABB ACS800的变频器,37KW 4极

网友C:
如果是用给定1就设 1104设为0HZ   1105  为133HZ      采用标量控制 把2008设为 50HZ  1306 设为4MA
1307设为20MA
这样的话10MA就可以运行在50HZ超过了10MA频率就上不去了
我说的可以测试下   还有些基本的参数还是要设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给定1就设 1104设为0HZ   1105  为133HZ      采用标量控制 把2008设为 50HZ  1306 设为4MA
1307设为20MA
这样的话10MA就可以运行在50HZ超过了10MA频率就上不去了
我说的可以测试下   还有些基本的参数还是要设置的

大致就这样了

楼主:
应该可以

网友E(2011-01-17):
模拟输入高限设为10MA

网友F(2011-06-27):
用蓝瑟 MHM-04B A/2A 单路 4-10mA 转双路 4-20mA,这样当信号输出10mA时,变频器得到的是20mA信号。

网友G:
ABB ACS800的变频器13.08SCALE AI2 200%

网友H(2011-08-01):
你这个变频器型号都没有说,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设置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ABB的你可以把模拟输入组的参数AI高限设置成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