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最近公司有一个关于机械手的控制物件抓取.
具体如下: 用到2个伺服,用于X,Y轴行走.抓取物件用气缸控制.抓取物件和放置物件的位置,用手动输入方式在触摸屏上设置好.
比如:左边A1里面有100个物件,右边B有30个放置空间,如果B填满的话,重新放置C上去,在放满的话,在放D上去.可以连续的添置物件进去.如果A抓取物件没了,A1放上去.里面同样有100物件.
如果用视觉系统做,价格比较高.现在还是打算用PLC来控制的.具体有什么的思路,请教各位一下?

网友A(2013-06-29):
类似数据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