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各位高手
我有两台15KW的电机
变频控制的,通过触摸屏调速的
以前正常的转速在220转
现在设定在220时速度明显比以前增加的太多了
变频器的参数什么的都没动过
不知道为什么速度增加了这么多

网友A:
问题: 你怎么知道"设定在220时速度,明显比以前增加的太多", 你是用手持式测速表测量呢? 还是在线联机到变频器, 看到实际转速了呢?

可能的原因:

1) 在PLC程序中, 该传动的参考转速( Reference Speed ) 和变频器中的参考转速( Reference Speed ) 不一致! 如果有减速箱的话, 请检查PLC程序中的减速比是否对!

2) 如果在电机上安装了编码器, 那么检查编码器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没有编码器和减速机,直接驱动设备的
以前设定转速是260RPM
但是现在如果设到260话振动和速度明显的区别太大
速度太快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难道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A:
电机和机械装置之间, 应该是采用机械联轴器. 检查电机轴和驱动设备轴之间, 同心度是否超出了0.05毫米? 电机轴承是否有温升过快的现象?

楼主:
用的是皮带传动的
同心和温升是正常的

网友B:
变频器的频率设定端,有没有可能输入端有干扰存在?

网友C:
把传动皮带摘掉,空载运行下,是否现象一样?如果是,则变频器需要从新调试;如果否,择机械负载的润滑和传动检查下有无异常。

楼主:
谢谢回答
我重新更换了变频器还是不行
我再试试

网友D:
那就是说是机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