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请问感应开关能否感应304不锈钢的来料?谢!!

网友A:
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就是金属。

网友B:
恩 楼上说 的 可以

网友C:
可以的。有好多种方法

网友D:
一般接近开关,金属都可以感应。也可以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不过电容式的精度比磁感应的要差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工控论坛!

网友E:
好像可以的

网友F:
单纯金属 可以用电磁感应开关 但是开关距离金属料件的距离貌似不是很理想  可能是我接触的比较少吧    要是 料件里只有白色料件或者白色金属  其他的都是暗色  可以使用光纤传感器  传感距离可调

个人建议 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