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机器视觉能否用在光纤收线的排线调整上面?当排线不良出现凹凸情况时能够输出信号进行自动调整。

网友A:
应该方便
如果是调整绕线位置的话,只要一个普通的相机+单板机+一个行程可控的电机/气缸带动绕线进线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很乐意给您提供资讯。^_^
sjy@casbrain.com
QQ: 11208 06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