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220V 电动阀,通上电 电压产生压降 怎么回事?,控制柜距离电动阀也不远,电线产生的压降应该不大,

网友A:
什么地方产生压降 ?怎么回事?距离有多远?功率有多大?电线有多粗?产生了多大的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产生压降 ?怎么回事?距离有多远?功率有多大?电线有多粗?产生了多大的压降?

网友C:
是不是 电动阀 线圈有问题了啊

网友D:
线路不远,线径选太小了? 电线热不热?
再就是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E:
电线产生的压降不大是允许的

网友F:
有漏电了,检查线路或电动阀电机绕组

网友G:
抛开原线路,直接接220V判断一下是电源,线路还是电磁阀问题

网友H:
应该是电源接线的问题

网友I:
线圈有问题

网友J:
肯定是线路问题,如果是线圈短路线就会发热,引起短路。

网友K:
什么电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