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

楼主(2010-11-09):
求方案。
要求:
50kg载重货梯,上行接近终点时减速上行,终点停止,下行接近终点时减速,终点停止。上行最大速度0.5m/s
方案要求:方案。设备选型,数量。
最好不用PLC,变频器。

网友A:
最好用人拉

楼主:
问下大家这里可使用可逆式调速电机吗?

网友B:
大佬也真是, 这么一个小玩意儿也要操这个心,那些建筑用的吊篮不就行了?

楼主:
唉!我也不想啊。实际上是茶楼使用的食物专用货梯,现在人家感觉电梯停的时候不稳,想停的时候先减速再停。哪位大哥有好点的想法。讨论下。
我现在的方案是:使用带刹车调速电机,通过调节电位器的输入把电机速度分成两级,来达到这个目的,各位看看行得通不?

网友C:
用伺服驱动器,通过调节特性,怎么停就怎么停,性能N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