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生产线上检测酒瓶盖的有无用何种传感器好?酒瓶盖有透明的也有不透明的,用一种检测方法实现有盖和无盖的检测。自己查了一些资料,觉得用那种回归返射式的光电开关好像可以使用。再一种就是接近开关,酒瓶材料为非金属材料,用那种静电电容式接近开关好像可以。请坛上的高人给出个主意,并推荐几种型号。

网友A:
呵呵 ,这个要根据你 输出带输送过程什么情况, 如何检测,有方案了,在考虑传感器

楼主:
输送过程是从一个装有瓶盖的储盖箱中让瓶盖一个一个排队沿一条用不锈钢丝做的轨道前进到组装机上,若轨道上没有瓶盖时组装机要自动停机。

网友B:
是金属材料的就用电感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C: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D:
采用影像系统,可以对有瓶盖和无瓶盖通过控制器判断出来。传感器位置难调整

网友E:
如果有颜色分别,可以用区分颜色的光电 。

网友F:
不能检测距离?

网友G:
用光纤类的检测器呢,不用考虑颜色,灵敏度调整方便,而且光纤是柔性的.安装也方便

网友H:
最好是光纤,并且要延时检测,这样可以检测瓶口中间

网友I(2010-12-17):
自己确定了用哪种仪表之后,型号是要根据你测的具体参数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