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我有台电梯,控制系统是三菱PLC FX2n,原为10层10站10门1.75m/s后改为6层6站6门1.0m/s;所有软硬件都没动,现运行不正常。希望有经验、有能力之士指点。费用好说

网友A:
有何故障?

楼主:
此电梯原先的层站是10/10;1.6m/s ;现改为6/6;1.0m/s;元控制柜主机都没有变。现在的问题是电梯做不了井道自学习,撞到限位后可有一次正常的运行但换速停车时间过长,在没有撞到限位时快车启动一下然后始终以爬行速度运行.
此电梯为三菱PLC+安川G7变频器驱动

楼主:
求助:三菱电梯FX2n编程
我有台电梯,控制系统是三菱PLC FX2n,原为10层10站10门1.75m/s后改为6层6站6门1.0m/s;所有软硬件都没动,现运行不正常。希望有经验、有能力之士指点。费用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