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我公司有十几台三菱F500变频器,先后都出显示EUVT(欠压)。担是供电电压正常啊。

网友A:
三菱的质量应该可以,十几台都显示欠电压,变频器不可能都坏掉。应该检测三相电源,是不是有瞬间偏低现象。比如因电网污闪产生的欠电压,大功率电机起动时产生的欠电压,或有不稳定缺相运行现象。有时现场检测的时候,往往电压是正常的,需要详细落实现场供电情况。

楼主:
咸工你好,你上面所说的我都查过了,因为变频器拿出去修了就好了。问题肯定出在变频器上。且这些机子都有些年头了,说来也怪每台都依次出现这个问题。帮我们维修那人态度极其不好,赚了钱还大不高兴。老板一气之下叫我自己搞。可是自己虽学过家电维修手头上却是一点资料也没有。这不昨天在网上订了你的两本著作,正在拜读。可一看之下又没有三菱的资料。现下不知如何是好啊

网友A:
如果都是使用年限比较长的变频器,比如使用期超过六年,不排除直流电路的储能电容,容量降低,使带载能力变差,报欠电压故障。楼主可用电容表,详细测一下储能电容的容量,有无容量减小现象。若有,可以考虑将电容全部换新,应能排除故障。
变频器的电路结构,其实都差不多的,尤其是主电路结构,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主板,多层板的修理难度要超过双层板。
电路原理更应该差不多。话说回来,国产变频器,几乎都可看出仿制进口产品的影子。比如世界上流行的彩电,不外乎几大系列的机芯,几乎分不出国产和进口,电路都是一样的啊。楼主只要有家电维修基础,相信掌握变频器的维修,并不是难事。

楼主:
我原也想是这样。可已然将电解电容全部更换了还是不行。说来也巧,今天又有一台出现了这个情况。按了数十次的复位后又可以工作了,查看操作面板显示只有310伏了,翻看说明书言道300伏下便保护了,有你的鼓励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行的。这也让我想到学修电视的情形。如果还有那份坚持定会成功

网友A:
最好运行中监测直流电压,与面板显示值相对比,若显示值错误,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故障,误报故障。
电压检测一般有两种电路类型,一是从直流530V直接由电阻降压、分压,由线性光耦合器,运放电路,将检测信号输送CPU;一是在开关变压器二次输出绕组,取一整流电压(此整流电压能反映一次侧直流电压的高低),电路特征是该路整流电路没有电解电容,由数只电阻和小容量贴片电容,构成CRC滤波电路,当电路中C有漏电时,造成检测电压信号跌落,面板电压显示值偏低,报欠电压故障。检测电路中电阻变值的可能性也有。
另外,如果有充电接触器,变频器还应有对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的状态检测,当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时,也可能会报出欠电压故障。
据楼主所查的情况,如果实测直流电压高于500V,但显示为300V,则为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了。停机状态中测量,也是可以的。故障可能出在那几只电阻和小电容上。
希望你能找到故障原因和故障元件,再将修复情况与大家交流一下。

电压检测电路中,贴片电容漏电,造成检测信号跌落,误报欠电压故障的可能性为大。找一下+5V整电路,另一路反向整流,输出几十伏负电压的电路,即是电压检测电路了。当然也可能此信号由直流回路直接经数只大阻电阻分压检测得到的,也很方便找到这片电路。

网友B:
 楼主你看一下你的电压检测回路是不是有多个电阻串联从直流母线取的电压(大部分都是这样),看看这些电阻有没有灰尘,或是有没有变值,或是腐蚀之类。楼主应该有这样的经验:越是阻值大的电阻,越容易变大,或是变为无穷大。
 我维修过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也是这种情况,开机的时候变频器内温度高,不易返潮,一旦停机后温度降下来,报欠压毛病就显现出来了。仅供参考,不一定对。

网友C(2015-12-10):
大家好,我是维修变频器的新人,我手上也有一个三菱F50015KW的变频器,也是报低电压故障,无法复位,无法启动,我不知道怎么通过面板看到母线电压,我查了,A7800发现6和7号脚都有2.5V的直流电压输出,那个大师给我指点一下,修好了,我会给你们出指导费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