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人机界面能不能直接控制变频器?不用PLC。

网友A:
需要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B:
有很多品牌都可以...!  文本显示器也可以...!

网友C:
如果是触摸屏厂家做好了和变频器的通讯驱动,那连接很容易
三菱的触摸屏和三菱的变频器通讯很方便,只要在触摸屏界面中做一些简单的元件就可以

网友D:
人機控制變頻器的部份主要看有沒有共通的通訊協定,例如 MODBUS CC-Link 之類。
如果有~那硬體上已經算通了。剩下的就是軟體上的問題。
軟體上的問題分為兩部份,一邊是INV那邊透過通訊控制所允許的權限....能夠允許起停,那HMI就能控制起停,能夠允許全面控制,那HMI就有全面控制的能力。
再來就是HMI那邊對於通訊控制所下達指令的能力,即便線路是通的...如果HMI無法讀寫對應的通訊地址或者無法下達對應的指令碼,那也是無效。

网友E:
要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F:
楼主有没有几个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实例 上传一个 啊

网友G:
没接触过。关注中!

网友H:
咨询代理商,记得PROFACE的有此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人機控制變頻器的部份主要看有沒有共通的通訊協定,例如 MODBUS CC-Link 之類。
如果有~那硬體上已經算通了。剩下的就是軟體上的問題。
軟體上的問題分為兩部份,一邊是INV那邊透過通訊控制所允許的權限....能夠允許起停,那HMI就能控制起停,能夠允許全面控制,那HMI就有全面控制的能力。
再來就是HMI那邊對於通訊控制所下達指令的能力,即便線路是通的...如果HMI無法讀寫對應的通訊地址或者無法下達對應的指令碼,那也是無效。
不错,不少触摸屏具有脚本编辑器功能!可以利用下这个VB或C编写控件程序,能省掉不少PLC程序编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