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请问西门子s7-200、300、400是否可以只用一个软件打开???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指令差别都很大

网友B:
200 是一个软件。
300 400是同一个软件。

网友C: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搞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提问;

网友E:
不可以的,指令不一样,软件也是不一样

网友E:
S7-200软件是 MICRO WIN;
300,400软件是STEP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