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11-10):
一般电动机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一头叫做首端,而另一头叫做末端,第一相绕组的首端用D1表示,末端用D4表示;第二相绕组的首端和末端分别用D2和D5表示;第三相绕组的首端和末端分别用D3和D6表示。我想知道在一个接线盒里电机的星三角启动如何接。

网友A:
把电机连接片拆了,再用万用表量一下每个绕组(就是确认一下你所说的D1-D4。。。。),KM1下桩连至电机头(D1、D2、D3),KM2与KM3并好后接至电机尾(D4、D5、D6)按图接线。接好后再核对一下。电源经接触器后A相应接在D1与D5,B相应接在D2与D6,C相应接在D3与D4。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说的很明白,我懂了。

网友B:
你的图中就有接线盒内的接法。

楼主:
那个是分开的

网友C(2013-11-02):
1 楼说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