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现在有一个电机,75KW.额定电流为141A.我们为它配的电缆是3*50+25的带铁皮的电缆。现在电机运行时的电流为100A。电缆的长度为30米。室外温度为13℃。运行12个小时后,我测量电缆的温度,表面温度已达50℃。这样的话,正常吗?电缆细了,还 是电缆有质量问题呢。我担心如果是夏天的话,室外温度都可能达40℃。到时候电缆会不会短路呀。更何况电流有时还可能达到120A,时间也就有20分钟。需不需要换电缆呢,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两根呢。

网友A:
没问题的,可以。

网友B:
你的电缆是什么型号的?VV23型的最高允许温度为70度,YJV的最高允许温度为90度。
你现在电缆温度偏高,理论上应在32度左右。如果环境温度至40度、电流在120A时,计算电缆温度在66度。
估计你的电缆线经小了,不是国标的。

网友C:
电缆不小,估计是非标的

网友D:
没事,放心用吧,都这样,不超八十就行。

网友E:
小是有点小,但还是能用。

楼主:
我的型号是ZRYJV的。线是10股的,看上去每股至少是4MM2的。
黄铜与紫铜的电导率有多大差别呢。

网友F:
没问题,用吧

网友G:
电缆的线径是可以了,只怕不是国标的线。

网友H:
非标的,否则不会这样,曾经一次110KW的电机,公司买的95平方的电缆都很热,改用120平方的了,在我们公司,现在买国标的难啊

楼主:
黄铜电阻率是黄铜的一项重要的物理性质,随着黄铜越来越多的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工业生产中,对黄铜的各项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解黄铜电阻率,有利于掌握黄铜的各种性质,更好的利用黄铜。
   黄铜电阻率(20℃时)为0.071Ω·mm2/m。黄铜的导热系数为108.9/(m.k)。
   纯铜电阻率(20℃时)为0.018Ω·mm2/m。纯铜的导热系数为386.4w/(m.k)。
   黄铜是由铜和锌所组成的合金。如果只是由铜、锌组成的黄铜就叫作普通黄铜。黄铜常被用于制造阀门、水管、空调内外机连接管和散热器等。
   如果是由二种以上的元素组成的多种合金就称为特殊黄铜。如由铅、锡、锰、镍、铁、硅组成的铜合金。黄铜有较强的耐磨性能。特殊黄铜又叫特种黄铜,它强度高、硬度大、耐化学腐蚀性强。还有切削加工的机械性能也较突出。有黄铜的用途于黄铜的各项物理性质(如黄铜电阻率等)有关。由黄铜所拉成的无缝铜管,质软、耐磨性能强。黄铜无缝管可用于热交换器和冷凝器、低温管路、海底运输管。制造板料、条材、棒材、管材,铸造零件等。含铜在62%~68%,塑性强,制造耐压设备等。普通黄铜的用途极为广泛,如水箱带、供排水管、奖章、波纹管、蛇形管、冷凝管、弹壳及各种形状复杂的冲制品、小五金件等。随着锌含量的增加从H63到H59,它们均能很好地承受热态加工,多用于机械及电器的各种零件、冲压件及乐器等处。
   另外,虽然铝比黄铜电阻率小,然而,黄铜抗氧化、机械强度等都较好,在电气开关等处常用。

黄铜的电阻率是紫铜的3倍多,难怪发热呀。

网友I:
应该用95的电缆,这是75KW电机的标准.你的电机没满载只能降一级用70的,50的太细了.电缆外皮温度在65度以下.

网友J:
建议今后的工作中,有可能的话电缆要比计算的大一个等级,这样以后的工作会少一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