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这样一套方案,大家帮我看看可不可行

楼主(2010-11-10):
具体的是我想把一台PLC当做上位机与多台PLC并联,通过计算机上的数据库调取具体每一个PLC的信息。
麻烦诸位帮我分析,这个方案可行吗?
还是串行的好?
这种方案是不是也算一种网络啊?叫什么网络呢?
还有我想用485模块做,可以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PC作为上位机就可以了。

网友B:
這種架構使用在很多大型的系統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唯一的問題在於你的上位機PLC等級會相當高,因為要彙整下層PLC的所有資料,數量越多運算能力就需要越強大....當然這就會反應在成本上。所以一般而言一條生產線假設只有10台以內的PLC要作資料傳遞,或者是傳遞量不大的狀況就會省去上位機的設置,同時會犧牲一點穩定性....
通訊架構的問題通常不是單一存在硬體或軟體上,而是通訊的SPEC設計夠不夠完整。這點要特別的注意。

网友C:
欧姆龙 不太清楚 但是顶你个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想干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上位plc的

楼主:
我想知道这样是不是在设计方面也会有很多麻烦?

楼主:
欧姆龙的

网友E:
可以。
你说的哪个“上位机plc”做主站和其他plc做从站组网。
pc挂在主站上当opc使用。
但要求你的plc有组网和挂opc的能力。
推荐西门子s7-300系列+profibus组网+protool或(winCC)做人机组态。(pc上要装西门子的通讯卡)
当然我觉得,要是你从站多的话不如用分布式io好些
当然:三菱A,Q系列,欧姆龙c200那些也可以

楼主:
我想用欧姆龙的,这种方案是不是也要算一种网络啊?叫什么网络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欧姆龙的,这种方案是不是也要算一种网络啊?叫什么网络呢?

准确的讲叫现场总线,如profibus,interbus,modbus,can等

现在也有工业以太网了:),这个基本和咋用的以太网一样。

欧姆龙也可以,不过这样做要中型以上的plc好做点。

网友F:
不了解……学习中……可以细说一下……

网友G:
用485完全没问题。不过我用过它的远程模块觉得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