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化工厂管道电伴热短路严重
问题:1温度控制仪损坏严重
2.电伴热中间短路
3.结尾短路
分析原因:1温度控制仪质量问,温度控制仪在室外和雨天雪天有影响
2管道在正常运行温度很高,在加上电伴热自身温度,使绝缘老化加快
3结尾处理不好
处理方法:去了温度控制仪直接接在电源上
2暂时没有好的办法
3结尾处理不当

提出问题:如何才能使电伴热寿命加长,电伴热寿命一般是多长时间

网友A:
用的恒温的伴热带,还是很功率的?结尾有专门的接线盒,可以使用,很不错的;

网友B:
谢allv2dn谢,了解了,发个足浴沙发给你顶顶

网友C: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法?前几天我单位的伴热带就因为缘绝老化着火了

网友D:
在下曾用自制式:方法发热丝是套瓷管,隔开避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