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自我提高

楼主(2010-11-10):
①:我是一个工控新手,目前接触这个行业不久,做一些静态图,用软件PI ,IFIX
②:想在空闲的时候多学点东西,但又感觉没有入手点,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比较合适
各位前辈指导下,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我自学有个方向,谢谢!
③:PS:跟我一样的新手也欢迎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A: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今后想做什么?

楼主:
我是学计算机软件的.以后想做自动化这块.现在的工作涉及到电厂自动化与信息集成类似的方面,具体从哪里入手比较好.请赐教,谢谢!

网友B:
学计算机软件的人, C++/VB/Oracle专业功底强,  电厂自动化的SCADA (IFIX, WINCC等)上位机系统, 还有数学模型的二级机系统. 你做一或两个项目, 应该能熟悉和掌握常用的技能和方法.

学计算机软件的人, 可能电工和电气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要加强. 推荐必读的书籍:
1) 电工学
2) 弱电控制
3) 电机拖动
4) 仪表与执行器

电厂的电气自动化项目, 开始阶段会有电柜上电, 打通网络, I/O信号测试等工作. 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参加干一干这些活. 熟悉电气盘柜的布线与接线, 熟悉万用表和信号发生器的使用, 锻炼自己看电气原理图的能力, 锻炼自己使用螺丝刀等工具的手感.

如果你找到愿意带你的师傅, 那么别忘了请师傅吃饭或送份礼物.

楼主:
非常感谢三楼的详细回复,多谢!

楼主(2011-01-19):
多谢大家的回复,一起共勉之!

网友C(2011-04-20):
多看多动手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