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选购仪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企业自身产品质量得到控制,所以要讲究仪器对企业产品的适应性,像炉前测试尽可能测试时间要快,来料检验最好要能打印测试报告,而成品检验则要考虑到仪器的权威性。

  而单一产品如钢材、钢丝绳等生产单位对仪器的专业性要求可适当降低,而像铸造铜合金、铝合金、不锈钢等企业就应特别注重仪器的专业性,一般说来专业性强的仪器测试较精确也方便快捷。

  根据企业规模对仪器需求一般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企业一般可配置高频红外碳硫分析仪,直读光谱仪二种仪器,化验室造价可控制在100万元左右。

  像条件比较简陋、经济暂不富裕的企业可以考虑配置非水法碳硫分析仪、721型分光光度计、328AB型分析天平来筹建化验室,筹建一个15平方的化验室总价低于一万。像目前我国国内绝大部分企业,既要满足质量控制需要,又要做到测试及时准确,可配置一台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气体容量法碳硫高速分析仪和一台台微机元素分析仪,整个化验室造价在1.5万元至1.8万元人民币之间.

  有色金属生产厂家若不需测定碳硫元素的含量,只要选购一台微机多元素分析仪和称样天平,加上全部化学玻璃器皿和全套化学试剂,总价也就在一万元左右。

  在仪器的质量、价格和服务方面主要是考虑仪器供应厂商的服务能力,目前高档产品仪器像大型直读光谱国外著名产品的质量要优于国内产品,价格上也不具可比性,国内中档仪器产品质量、性能多大同小异,功能上略有差异。

  在服务上一般来说厂家比商家服务质量要好,有销售网点的服务比较及时,但还要看各个厂家对社会的公开服务。承诺内容、特别考虑仪器保修期外的保养和零配件、耗材的供应

楼主:
1.常用标准节流装置(孔板)、(喷嘴)、(文丘利管)。
2.常用非标准节流装置有(双重孔板)、(圆缺孔板)、(1/4圆喷嘴)和(文丘利喷嘴)。
3.孔板常用取压方法有(角接取压)、(法兰取压),其它方法有(理论取压)、(径距取压)和(管接取压)。
4.标准孔板法兰取压法,上下游取压孔中心距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均为(25.4±0.8)mm,也叫1英寸法兰取压。
5.1151变送器的工作电源范围(12)VDC到(45)VDC,负载从(0)欧姆到(1650)欧姆。
6.1151DP4E变送器的测量范围是(0~6.2)到(0~37.4)Kpa。
7.1151差压变送器的最大正迁移量为(500%),最大负迁移量为(600%)。
8.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一般情况下,在(管道中心线)处的流速最大,在(管壁)处的流速等于零。
9.若(雷诺数)相同,流体的运动就是相似的。
10.当充满管道的流体流经节流装置时,流束将在(缩口)处发生(局部收缩),从而使(流速)增加,而(静压力)降低。
11.1151差压变送器采用可变电容作为敏感元件,当差压增加时,测量膜片发生位移,于是低压侧的电容量(增加),高压侧的电容量(减少)
12.1151差压变送器的最小调校量程使用时,则最大负荷迁移为量程的(600%),最大正迁移为(500%),如果在1151的最大调校量程使用时,则最大负迁移为(100%),正迁移为(0%)。
13.1151差压变送器的精度为(±0.2%)和(±0.25%)。 注:大差压变送器为±0.25%
14.常用的流量单位、体积流量为(m3/h)、(t/h),质量流量为(kg/h)、(t/h),标准状态下气体体积流量为(Nm3/h)。
15.用孔板流量计测量蒸汽流量,设计时,蒸汽的密度为4.0kg/m3,而实际工作时的密度为3kg/m3,则实际指示流量是设计流量的(0.866)倍。
16.用孔板流量计测量气氨流量,设计压力为0.2MPa(表压),温度为20℃,而实际压力为0.15MPa(表压),温度为30℃,则实际指示流量是设计流量的(0.897)倍。
17.节流孔板前的直管段一般要求(10)D,孔板后的直管段一般要求(5)D,为了正确测量,孔板前的直管段最好为(30~50)D,特别是孔板前有泵或调节阀时更是如此。
18.为了使孔板流量计的流量系数α趋向定值,流体的雷诺数应大于(界限雷诺数)。
19.在孔板加工的技术要求中,上游平面应和孔板中心线(垂直),不应有(可见伤痕),上游面和下游面应(平行),上游入口边缘应(锐利无毛刺和伤痕)。
20.图中的取压位置,对于哪一种流体来说是正确的?( A )
A. 气体     B. 液体     C. 蒸汽     D. 高粘度流体     E. 沉淀性流体
   原理:测量气体时,为了使气体内的少量凝结液能顺利地流回工艺管道,而不流入测量管路和仪表内部,取压口应在管道的上半部,即图中1处。
        测量液体时,为了让液体内析出的少量气体能顺利返回工艺管道,而不进入测量管路和仪表内部,取压口最好在与管道水平中心线以下成0~45度夹角内,如图中2处。
       对于蒸汽介质,应保持测量管路内有稳定的冷凝液,同时也防止工艺管道底部的固体介质进入测量管路和仪表内,取压口最好在管道水平中心线以上成0~45度夹角内,如图中3处。
21.灌隔离液的差压流量计,在开启和关闭平衡阀时,应注意些什么?什么道理?
答案:对于隔离液的差压流量计在启用前,即在打开孔板取压阀之前,必须先将平衡阀门切断,以防止隔离液冲走,在停用时,必须首先切断取压阀门,然后方可打开平衡阀门,使表处于平衡状态。当工艺管道中有流体流动时,在节流装置两边便有差压存在,对于灌隔离液的仪表,若是两个取压阀门都是打开的话,此种情况类似"U"型管中液体不能连通,正压端压不进,负压端抽不出,能保证"U"型管中的液体不会跑掉。所以灌隔离液的流量差压计,强调注意平衡阀门的相对位置,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22.何谓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
答案:向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压力时,变送器的输出零位会产生偏移,偏移值随着静压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种由于静压而产生的误差,称为静压误差。
23.试述节流装置有哪几种取压方式?
答案: 1.角接取压    2.法兰取压   3.理论取压    4.径距取压    5.管接取压。
24.用差压变送器测流量时,何种条件下需要安装封包?如何安装?
答案:当被测介质是有腐蚀性的气体或液体时,为了保护差压变送器的膜盒和测量导管不被腐蚀需要加装封包;当被测介质是粘性介质时,为了保证测量准确,也需安装封包。封包与节流件的连接口为“进口”,与测量导管的接口为“出口”,则被测介质密度小于封液密度时,封包要“上进下出”,则被测介质密度大于封液密度时,封包要“下进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