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我在设计闭式星三角启动电路,选择的电阻如下:
15KW 3.6Ω 100W
22KW 2.2Ω 100W
30KW 1.8Ω 100W
是否合理?
多谢帮助!

楼主:
都没听过吗?
闭合式又叫不间断式星三角启动。

网友A(2012-02-28):
这种启动方式是比较特殊的星三角启动。原理跟普通星三角转换基本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多加了一个接触器跟一个电阻。  闭式星三角启动原理图
具体接线方式请看右图。可以看出,这个电阻在启动时不投入,但在星形接法转三角形运行时会瞬间接通并断开,起一个过渡的过程。所以,这个三相电阻也称为“过渡电阻”。它所起的作用是:用来降低星角转换瞬间大电流对接触器跟开关的冲击,起到保护和延长接触器和断路器使用寿命的作用并可降低冲击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其阻值很小,几欧到十几欧。电阻接通的时间很短,最长只有1s。说简单点:三个电阻起限流作用。在星接转角接的过程中,电压突然升高√3倍,对电机有冲击,对电源的要求也较高,加了电阻能很好地起到缓冲作用,限制了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