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1 交流接触器运行中的问题

  交流接触器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控制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动机等用电设备的运行和停止,普通的交流接触器在吸合后,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里仍然通着交流电,功耗比较大,所以线圈发热,噪声大比较普遍,不仅浪费电能而且线圈的绝缘容易老化使交流接触器的寿命缩短。

  2 交流接触器节能模块的功能与使用效果

  在普通交流接触器上使用节能此模块后,交流接触器吸合状态下功耗大幅度降低,线圈温度也会大大降低,可以使接触器线圈的绝缘层不因为高温而老化,从而延长接触器的使用寿命。交流接触器吸合状态下噪音大幅度降低,改善接触器使用场所的环境条件。普通交流接触器一般只能在线圈额定电压85%~110%的范围内工作,当线圈两端电压高于额定电压的110%时,交流接触器线圈有可能会因为发热而烧毁,在接触器上加装此模块后,交流接触器承受电压波动的能力增强,在操作电源电压过高的情况下,交流接触器线圈也不会因为发热而烧毁。加入该模块后接触器吸合的声音清脆有力,吸合状态下的电流仅为不加装模块时的10%~40%,节电率为90%~60%。

  而且接触器吸合后的噪音降低,长时间使接触器保持吸合,接触器线圈表面无明显的温升,甚至还有凉的感觉,对CJ20-400A接触器试验,未加节能模块(线圈电压220V)接触器在吸合后达到稳定状态时的电压为220V、电流为0.615A、噪音为52.5dB、温度为105.2℃,安装模块后,达到稳定状态时的电压为220V、电流为 0.184A、噪音为36.6dB、温度为26.8℃,视在功率的节电率为70%。由以上试验可以看出:在接触器线圈回路里加装QCJ交流接触器节能模块后,接触器的电流、噪音、温升均大幅下降,证明模块对交流接触器具有减小线圈回路电流、降低噪音、降低温升的作用。现在康保县所有路灯已经安装了该模块,彻底解决了接触器晚上工作时噪声对居民的干扰,节省了大量电费。

网友A:
请教各位老师,在交流液压阀上可否用此原理来改造电磁阀,谢谢!

网友B:
你的电磁阀多大 小了 就不用装了 意义不大  联系我 Q806274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