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我公司一台印刷机安装后闲置很久,现在送电后,其PLC上的"SF""BF"红灯亮,PLC的型号是西门子S7--300,显示系统有故障,请问行家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来处理?

网友A:
西门子状态与故障指示
SF          (红色)     硬件或软件错误
BF          (红色)     总线出错(只适合于带有DP口的CPU)
DC5V     (绿色)     CPU和S7-300总线的5V电源正常
FRCB     (黄色)     强制作业有效
RUN       (绿色)     CPU处于“RUN”状态,LED在“Start up”状态以2Hz频率闪烁,在“HOLD”状态频率为0.5Hz
STOP     (黄色)     CPU处于“STOP”或“HOLD”或“Start up”状态;在存储器复位时LED以0.5Hz频率闪烁;在存储器置位时LED以2Hz频率闪烁

网友B:
连上电脑查看;

网友C:
网络头,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