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电机内部内置PTC热敏电阻  这种电机应该叫什么名。

网友A:
还是原名,不能说多了个保护功能就要重新取个名吧?!

网友B:
我的单位现在就有这种电机,是变频控制的,不过没有人注意电机叫什么名字,好象也没什么特别的名字吧

网友C:
这种电机太常见了,家用电风扇电机就是这样,温度保护电阻140°,

网友D:
进口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时,一般用这种电机

网友E:
PTC热敏电阻,是电机保护用的,有人称这叫电机全保护,就是通过测量电阻的变化,测量电机绕组的温度,实现电机的过热保护。小电机有直接串联在绕组里面。大点的电机是2个热敏电阻,分别放在三相绕组的槽里,外面连接保护器测量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超过设定极限时,输出一个触点,切断电机的控制回路,进口的西门子,施耐德,穆勒都有这样的产品,国产的也有的

网友F:
2楼说的对

这个需要与热敏继电器配合使用的,欧洲要求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