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请各位师傅指导下PE COM GND的详细分别

网友A:
pe是保护接地。gnd是工作接地。com= gnd

网友B:
COM应该是公共点吧

网友C:
PE:接大地端;COM:公共端;GND:控制、检测、通讯信号的参考电位。

网友D:
弱电与微电的名称不同而已

网友E:
哈哈,从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定义上,PE,是接接机器外壳和大地。接地端。属于电工意义上的安全接地;COM,是指数字控制信号公共端,如起、停、复位信号的公共端。这里是一种信号地;GND,是指模拟信号的电源地(一般为电源负端),有时也称模拟信号的公共端。也是一种信号地。
这三个标注,一定应该还有标准定义。kdrjl朋友,应该表述的接近标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e是保护接地。gnd是工作接地。com= gnd

com是公共端

网友G:
COM与那二个是不同的,一般输入、输出公共端标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C:
PE:接大地端;COM:公共端;GND:控制、检测、通讯信号的参考电位。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J:
PE是保护接地,COM是公共地,GND是工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