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刚开始学PLC,现在学到SFC状态转移图,不知该怎么变成,很郁闷呐,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提一个具体的例子,以便会者回复。

   如果是问“状态转移图”,我想是跟流程图相仿的;如果是问SFC,则只要照规则使用、慢慢熟练就可以了;但我未直接使用过SFC。
   也可以先用梯形图编程,然后再练习SFC;这要看个人的习惯了。

网友B(2010-12-28):
怎么在编程软件的上写啊?

网友C:
呵呵,和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一样,当时相当的郁闷现在也是,还是不太会怎么用这个步进梯形图。STL[S24],STL和母线相连接是啥意思呢,是不是程序执行到这步就到S24里面去了。

网友D(2015-05-20):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在论文中使用SFC图怎么用呢,就是像书上那样完整的,不是像软件中那样是分成两部分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