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剛買一個溫控表裝上溫度設定到400度,到了400度接觸器來回跳很頻  繁 怎麼回事 ?                                                                                                   請師傅們幫幫忙謝了!

网友A:
感觉还是你的温度设定有一定的问题。在400度的时候接触器失电,如果保温不好温度应该会下降很快,温度一但低于400,接触器又得电。所以接触器才会频繁动作。建议设定一定的温度范围或注意设备的密封以利于保温

网友B:
看看PID的设定

网友C: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保持,使温度保持在上下限之间,

网友D:
接触器的吸合与断开, 应当有一定的温度控制范围, 把控制设定在某个温度点是不合理!

最好是:

>400度, 接触器失电断开; <3**度(根据工艺要求来定), 接触器得电吸合.

网友E:
温控表不是有死区参数设定的?

网友F:
调节温控里的PID参数!

网友G:
设定报警点的回差值不正确,把回差值设大点。

网友H:
我理解的是,你的是带节点的温度表,但不知控制的工况如何有以下几种情况:
   1、手启动,温度到400度时加温断开,温度表的常闭点窜入继电器回路的自保回路即可。
   2、温度范围控制改用温度继电器,选择上下点。
   3、恒温控制采用可控硅温度控制器。

网友I:
设定一个温度范围

网友J:
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K:
现在有的温控表带有上限下限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L:
我也觉得应该设一个回差,如果表上有的话!

网友M:
得看什么表,请楼主说明下表的型号。

网友N:
我补充一个:输出PWM或者叫控制周期看了没?如果控制周期1秒的话,那接触器跳得欢啦~~~~~~~·

网友O:
调节温控里的PID参数

网友P:
请问你的是温度范围图吗

网友Q:
400度接觸器來回跳很頻  繁,那100 200 300呢?如正常就再買一個溫控表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的吸合与断开, 应当有一定的温度控制范围, 把控制设定在某个温度点是不合理!

最好是:

>400度, 接触器失电断开; <3**度(根据工艺要求来定), 接触器得电吸合.
应该是这样的,上下限问题

网友S:
如同22楼说的,这个问题,在工控论坛里早就有,建议楼主发帖之前先搜索一下比较好,可以使你自己的问题及早解决!

网友T:
设一个回差值(即就有了一个范围),如低于380才启动,高于400才停止。这样就不会来回跳了。注不同厂家的回差值计算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正回差\有的是负回差

网友T:
如果用国内一流的PLC与国外一流的PLC来比,国产的PLC当然不行。
国内的PLC起步软晚,技术不成熟。一般控制要求高的都用国外的产品

网友U:
温控就这样啊,频繁动作的

网友V:
建议看看温控表的说明,参数可以调到在某个范围内加热或断开!

网友W:
弄个温度区间。。

网友X:
临界温度修一下设置或提高保温性能。

网友Y:
如果你需要400度恒温控制建议你使用固态继电器。利用温控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固态继电器。注意温控的PID参数一定要设置好

网友Z:
应该调整回差值!

网友AA:
PID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