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公司一台FX1N与上位机用了MOV H6B81 D8120.现在遇到在plc里看到的D10数值显示在电脑画面上会小于D10的真正值。以前都是好的,图
数据长:8位
奇偶性:无
停止位:1位
bps:9600
起始符;终止符:有
RS-232C
附加效验
使用协议
控制顺序:方式4
以上是设置内容
各位高手,请问哪里设置不妥

网友A:
D10数据是否变化很快?

楼主:
不快的,每半分钟加数一次。我后来用偶数效验也会漏计数的。plc的程序没看出来有问题,D10都有加数字,就是电脑上显示少加了。使用RS232c通讯,每加一次,激光打字在塑料制品上敲个印。

网友B:
电脑侧程序?

网友A:
应当不是通讯的原因;
查一下程序;

楼主:
程序以前都是好用的

网友C:
会不会电电脑有病毒什么的? 或是CPU负载高?

楼主:
电脑负荷高?这台电脑是老配置的,我也觉得有可能,不晓得有相关案例吗。
plc的程序是一值在用的,我现在把通讯D8120加了偶效验,故障依旧。但又不会看电脑里的计数采样来自哪里。
学plc还要学计算机和c语言。这日子怎么过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move H6881 D8120.b8b9起始符和终止符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