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变频调速电动机(恒频、恒压)5HZ-100HZ在变频器内设定最低和最高频率都没问题,但设额定频率时有的设50HZ,有的设100Hz。请教到底该设工频50HZ还是最高100HZ?另该设备用于机械金属模具钻孔,请问是用v/F控制好,还是用开环矢量控制好?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最高频率设多少那是现场传动要求决定的,不是想设多少就设多少。50赫兹还是100赫兹,完全取决于控制要求。不是主观臆断。

金属模具钻孔矢量控制更有劲,V/F控制简单,而且初速度很高,所以用了也无所谓。

楼主:
2楼,谢谢你的指导。但我还有些不明白,多问一下。你说根据控制要求,问:是根据变频器设定的控制工艺要求(v/f或开环矢量控制)?还是根据我现场加工金属的操作控制工艺要求?若使用矢量控制由于条件限制只能用开环矢量控制,且先前我闹笑话了上述应是恒转矩、恒功率的变频调速电动机配合变频器使用。在变频器内有三个频率设定,分别是最低频率、最高频率和额定频率,三个参数都要设定。多谢提点!

网友A:
最低转速、额定转速是根据电机铭牌数据所决定的,它是电机允许的恒转矩范围。最高转速是根据电机和你的现场需求而定的最高转速上限。这些参数都是用户需求而定。不是设计者自己随心所欲而定。

楼主:
谢谢你,我的朋友。谢谢你的耐心,我下星期回单位再试试。听下面工作人员反馈,似乎切屑速度慢。到时再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