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

楼主(2010-11-10):
手上有一只三菱PLC,fx2n,现在想学习触摸屏的基本使用,没现成的触摸屏,想用仿真软件,用电脑和PLC连接,模拟使用,不知要些什么软件,

网友A:
三菱PLC软件:GX Developer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触摸屏软件:GT Designer  仿真软件GT Simulator
这几个结合起来就可以仿真了,最好PLC和触摸屏的几个软件用同一个语言版本的,不然会提示你不能仿真。

楼主:
知道了,就是三菱PLC的编程和仿真软件,三菱触摸屏的编程和仿真软件都要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