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程序

楼主(2010-11-10):
[REF X000 K8]和[REFF K1]怎么理解,我是菜鸟。各位指教。。。。

网友A:
前者刷新输入  X0起始的8位。

后者修改输入点的滤波常数为1MS。

请参看FX编程手册214~215页。

网友B:
网上大把FX的手册,看便知

网友C:
呵呵;这两个指令一般用的机会比较少;

网友D:
参看FX编程手册。

楼主:
理解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