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基于 SHARC®处理器的系统设计与调试
作者:北京东方迪码科技有限公司
导言
本文提供了关于 SHARC 处理器相关的系统设计的关键信息。这些指导旨在帮助硬件工程师,固件或软件工程师减少设计周期。以下的一些建议在各个 SHARC 处理器硬件参考手册中也有说明。本文分为三部分:硬件电路设计指导,软件程序和窍门以及调试技巧。除非特别说明,这些技巧适用于所有 SHARC 处理器。
硬件和电路板设计检查点
这部分为电路板设计者提供技巧。
SPI 接口
ADSP-2126x 和 ADSP-21362/3/4/5/6 vs. ADSP-21367/8/9 和 ADSP-2137x SHARC 处理器的 SPI 引导接口
以上列出的 SHARC 处理器都支持从 SPI 存储设备进行引导装载。当配置为 SPI flash 启动时,它们能够从板上的 SPI 存储设备中进行应用程序镜像的引导装载。大多数常用的 SPI flash 设备在上电后执行第一条指令前都需要一个片选信号的下降沿。对于ADSP-2126x 和 ADSP-21362/3/4/5/6 的 SPI flash 片选需要 4.7KΩ 上拉电阻。因为没有内部上拉信号,这些处理器不能自动产生逻辑高/低转换,所以,在处理器驱动第一条指令之前,SPI flash 片选信号可能处于逻辑低(或者未定义)的状态。由于具有内部上拉电阻,ADSP-21367/8/9 和 ADSP-2137x 处理器不再需要上拉电阻就可以保证 SPI flash 引导装载操作过程中所需的下降沿。ST MicroelectronicsMP25P80 串行 flash 设备就是有此要求的设备之一。
MOSI 和 MISO
SPI 接口要求所有 MOSI 管脚和 MISO 管脚分别连接在一起。为了避免可能对管脚造成损坏,请检查是否有管脚被交换。MISO 与 MISO,MOSI 与 MOSI 相连接。如果外设管脚的名字是 DIN 或 DOUT,按照它们的主从功能进行连接。恰当的原理图信号名字可以避免混淆。
JTAG 设计和引导问题
大部分系统最初都设计了 JTAG 连接,这样原型和预生产单元可以通过 JTAG ICE(在线硬件仿真器)
进行测试和调试。这时,JTAG /TRST 信号(TAP reset)是由 ICE 驱动。然而,如果系统运行在由引导操作下的独立模式或 ICE 没有使用的时候,需将/TRST 信号接地。如果未将/TRST 接地,将导致运行时引导失败或内存访问失败。此外,因为 SHARC 处理器的该信号已有片上上拉电阻,不建议使用/TRST的下拉电阻。JTAG 系统设计指导请参考 Analog Device JTAG Emulation Technical Reference(EE-68)[1]。
双线接口(TWI)
片上的双线接口是 I2C 兼容的外设。因为 SCL 和 SDA 都是开漏极,所有 TWI 信号需要按照 I2C 标准增加上拉电阻。(参照 I2C 标准和 I2C 兼容设备数据手册确定上拉电阻值)。
驱动/RESET 输入
避免使用 RC(电阻/电容)电路驱动 SHARC 处理器的/RESET 输入信号。建议使用电源监控芯片驱动上电和手动/RESET 信号。RC 网络与施密特触发电平门结合也可以驱动/RESET 输入。
旁路电容
在高速操作环境下,为内部供电选择适当的旁路电容很关键。电容和电路上的多余寄生电感会降低高频环境下的效率。当处理器工作在 100MHz 以上时,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首先,电容应该体积小,同时引线短以减小电感。大小为 0402 的表贴电容比大体积电容具有更好效果。其次,小电容容易在 LC 电路中激起共震频率。尽管几个 0.1uF 电容在 50MHz 以下工作正常,500MHz 的VDD_INT 首选 0.1,0.01,0.001uF 混合连接甚至 100pF 电容。东方迪码在公司成立六周年司庆之际,公司为了答谢和回馈业界新老客户多年来对东方迪码的各系列产品及服务的信赖和支持,推出仿真器免费维修和6折特惠促销活动。具体活动详情TEL:010-51265278 24小时直线手机 :15321295700(刘工)
AVDD 供电的滤波电路
这部分适用于 ADSP-2116x,ADSP-2126x 和 ADSP-21362/3/4/5/6 的 SHARC 处理器。这些器件的数据手册推荐为片上的 PLL 的 AVDD 供电提供滤波电路。老版本数据手册建议使用 10Ω 串联电阻,为了更好的抗噪和 PLL 稳定性,现在采用高阻抗(600-1000Ω@100MHz)的铁氧体磁珠。
未用的输入信号
决不允许未使用的处理器输入管脚悬空。根据输入信号的活动极性,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上拉电阻建议阻值为 10KΩ,下拉电阻建议阻值为 100Ω。只有内部具有上拉或下拉电阻的输入管脚允许悬空。请查阅器件芯片数据手册确定默认下哪些输入管脚有内部上拉/下拉电阻。使信号线悬空,例如未使用的总线请求信号(/BRx)和主机突发请求(/HBR)悬空都可能导致引导失败和在应用程序运行期间的其它问题。
EZ-KIT Lite 原理图
EZ-KIT Lite®评估系统原理图是很好的入门参考。因为 EZ-KIT Lite 是作为评估和开发使用,有时会增加额外的电路。由于有时器件没有安装或者会增加一些器件以方便访问等原因,请仔细阅读EZ-KIT Lite 开发板的原理图。可以从网上获得 SHARC 处理器 EZ-KIT Lite 开发板的设计数据库,这包括设计,布线,制作和装配的所有电子信息:
测试点和信号访问
通过添加信号测试点可以帮助在原型板上调试处理器,信号例如 CLKOUT/RSTOUT,SDRAM 时钟(SDCLK),/MSx 内存页面选择,/BMS 以及/RESET。如果诸如引导模式(BOOTCFG)或者内核时钟速率(CLKCFG)的管脚是直接连到电源或者接地,则在 BGA 封装芯片上无法访问。为了便于调试,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而不要直接将信号接电源或地。
信号完整性技巧
快速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是信号完整问题的主要原因。SHARC 处理器管脚与管脚之间的边沿速率是不同的。同样地,有的管脚比其它管脚对噪声和反射更敏感。使用简单的信号完整性方法就能够避免引起外部时钟和同步信号的传输线上的反射。下列外设和信号的短导线和串行终端十分关键:
SPORT 接口信号(TCLK,RCLK,RFS 和 TFS):这些信号上的噪声和短脉冲会引起 SPORT 口功能失常。征兆例如 SPORT 上锁状态,通道交换,通道移位和数据损坏都可能是由于这些信号线上的短脉冲引起的。因此,未避免长导线或仿真预示的反射结果,在这些线上需要使用终端电阻。
CLKIN 源端:使用无源晶振作为 CLKIN 的输入,应该根据晶体制造商的建议使用电容。尽量采用基本模式晶振。如果使用有源晶振作为 CLKIN 的输入,处理器的 XTAL 管脚悬空(不接)。请参考数据手册上 XTAL/CLKIN 电路设计,使用推荐的器件值。为避免将高速信号线靠近(下面)XTAL/CLKIN 信号电路。串话可能引入噪声,影响 PLL 的性能。当使用外部振荡器驱动CLKIN,使用宽频振荡器减少由于时钟源引入的 EMI.多 SHARC 处理器系统中,使用失真低的时钟缓存/驱动器,用单独时钟振荡器获得 CLKIN 信号。SDRAM 时钟,控制线,地址线以及数据线都可以从短导线和串行终端获益,以避免反射,降低不需要的 EMI。尽量避免使用芯片插座,例如内存芯片。插座会因为额外的塑料降低信号完整性性能。当信号具有多个源端时,保持短导线可能会比较困难,此时使用仿真比较合适。IBIS 模型能协助信号,可从 Analog Device 的网站获得。
常规指导原则
SHARC 处理器上电:同时为两个电源供电(VDDINT[内核电源供电]和 VDDEXT[IO 电源供电])。如果二者无法同时启动,在供电稳定的时间差不能超过数据手册上的说明。(tIVDDEVDD[VDDINT比 VDDEXT 超前的时间])。复用信号:注意具有 I/O 功能的复用信号。这些信号在/RESET 以后具有默认功能;软件编程能实现默认功能和期望功能之间的转换。从系统设计的观点来看,可能导致信号冲突。例如下面的例子:
   ADSP-21367/8/9SHARC 处理器,/MS2 和/MS3 与标志和中断管脚复用。上电以后,信号配
置为输入。所以如果用作内存选择信号,这些信号需要使用上拉电阻避免外部端口冲突。
例如,/MS(bank1)用作外部 flash 存储器的引导启动。与/MS2 或/MS3 接口的存储设备可能
误会片选信号管脚上的逻辑电平,从而开始驱动总线,引起总线冲突。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 ADSP-2137xSHARC 处理器的 RSTOUT/CLKOUT 信号与运行重启功能的复用(见图 1)。在/RESET 信号启动时和启动后,该信号作为 RSOUT 功能。执行代码将该信号 配 置 成 输 入 , 运 行 重 启 信 号 。 当 作 为 重 启 功 能 使 用 时 , ADSP-2137x 处 理 器 的RSTOUT/CLKOUT 信号应该由主机的开漏极输出驱动。在上电时以及上电以后,除非软件把它配置成输入,执行重启信号,这个信号都是作为输出使用。如果此时将它与活动主机的开漏级输出连接,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损坏驱动器。
引导存储设备片选:ADSP-2106x 和 ADSP-2116x SHARC 处理器具有驱动并行引导存储设备的专用信号(/BMS[字节内存选择])。ADSP-2126x 和 ADSP-21362/3/4/5/6 处理器没有专门的引导存储设备选择信号,所以,存储设备的选择需要通过处理器的并口地址驱动。ADSP-21367/8/9 和ADSP-2137x 处理器的/MS1(内存 Bank1 片选)必须用作引导存储设备的选择信号。引导从 bank1开始。ADSP-21367/8/9 和 ADSP-2137x 处理器没有类似/BMS 的专用信号。SDRAM 地址管脚映射以及 DQM 信号:ADSP-21367/8/9 和 ADSP-2137xSHARC 处理器与ADSP-21161 处理器相比,具有不同地址管脚映射。使用 32bit 模式时,连接 ADSP-21367/8/9 和ADSP-2137xSHARC 处理器的 ADDR1 和 SDRAM 的 ADDR0。使用 16bit 模式时,连接 ADDR0到 SDRAM 的 ADDR0。不同于 ADSP-21161 处理器,ADSP-21367/8/9 和 ADSP-2137x 处理器不支持 DQM。在 SDRAM 上电过程,一些 SDRAM 需要专门的 DQM 信号。对于这些 SDRAM,可以在 SDRAM 上电期间,通过处理器的 flag 管脚驱动 DQM 信号。关于 ADSP-21367/8/9 的细节请参考 Interfacing 133MHz SDRAM Memory to ADSP-21367 SHARC Processor(EE-2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