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控制2相步进电机 只求他能正反转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就行了;正反转用个输出点控制;

网友B:
y0或y1输出脉冲,注意串电阻,另搞控制正反转端

楼主:
我所用的器材有驱动器 三菱fx1s 我需要步进电机转动一定圈数 然后再反转同样的圈数

楼主:
你的意思用两个plc的输出y0和y1
输出给同一个控制器

网友A:
如果你步进选用脉冲+方向模式,PLC上只要一个输出脉冲;
选用+脉冲+负脉冲模式,PLC上就要二路输出脉冲;

网友C:
你能算出运行那么多圈数要多少脉冲吧,用过相对定位指令先走这么多脉冲,然后在用指令走个这个负数的脉冲就可以返回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
plsy k300 K10000 Y0
plsy k-300 k10000 Y0
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C:
用定位指令做,PLSY第一个参数是脉冲频率,搞个正负有什么用,即使是脉冲量也是不能设置成负数的

网友A:
呵呵;脉冲量是不能为负的;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帮助我啊  两个输出就可以做到步进电机正方向吗

楼主:
如果plsy k100 K1000 Y0 正向脉冲
那么负向脉冲怎么输入呢

网友D:
用绝对值指令好了  正转:.DDRVA D0 D2 Y0 Y1.  反转:  DDRVA K0 D2 Y0 Y1.

网友C:
plsy 是脉冲指令,只能发脉冲,方向信号控制不了,可以在脉冲指令后面控制一个Y点的输出,用这个点控制正反转,这个点有没有信号就能实现正反转了

网友A:
给驱动器一个反转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是不懂   如何个驱动器一个反转信号呢

楼主:
方向信号这么给啊

网友A:
驱动器上有一个方向信号,没有给信号时如果电机是正转,那么给定信号后电机就反转了;

网友E:
DRVI K3000 K1000 Y0 Y3  正转
DRVI K-3000 K1000 Y0 Y3 反转
这样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啦。

楼主:
我塞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还想让电机转几个来回再停原点  这个我该怎么写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