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问题

楼主(2010-11-11):
今天启动IFIX时,提示没有运行权限,随后,在登录中输入默认密码:admin 最后还是没法正常启动,出现错误提示框,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正式版的 iFix吗? 正式版的话, 要在电脑上插"硬件狗". Demo版的话, 估计安装文件损坏, 重新安装一遍 iFix软件试试看.

楼主:
重装了还是有问题.之前还用的正常的.可能被我无意中设置了什么权限.我再捣腾捣腾,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B:
不能运行?能组态不?进设置,看能不能把安全停用试试.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进入系统设置吗? 我进去之后安全设置项是灰的,不可选择

网友B:
程序--ifix--登录能够显示登录成功吗?
错误提示框是什么样的,有图吗?

网友C(2011-01-18):
用高级用户名登陆下试试?可能是安全设置里面的问题了

网友D:
晕  这个先进演示系统  进去 后把你要运行的系统的系统配置文件中安全处理以下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