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0-11-11):
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是如何改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改过,加电容,但效果不好,容易发热。

网友B:
改的成本可能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C:
我也觉得最好别改

网友D:
就是加电容的问题,但改完以后,电机就没劲儿了,效率大打折扣,不好。不经济。

网友E:
买个单相的。权衡一下。

网友F(2010-12-22):
小功率的可以  但要选好电容量  大了电机发热   小了电机起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