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請教三菱Q系列與變頻器通信

硬件:三菱Q02CPU,配QJ71C24N-R4模組。三菱A700變頻器。三菱GT1275人機
要求:1、能夠從人機讀取和寫入變頻器頻率。
          2、能夠從PLC控制變頻器的啟動,停止。

拜托各位高手!!!!!

网友A:
完全要程序?Q的通讯模块那要用无协议的指令去做
你这样的配置还有种简单的方法
GT1275可以同时连接两种FA设备,一个口连Q,一个口直接连变频器,都可以省下通讯模块了,而且程序基本上都不用写,只是在触摸屏中做些元件就能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B:
这个通信很好做的,Q02H ASCII指令支持的,通信按无协议走就可以了。我以前做过QO1的,不支持ASCII指令,要转换,比较难做。

楼主:
謝謝你,可是人機上做我不會呀,你有例子給一個嗎!先謝謝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可是人機上做我不會呀,你有例子給一個嗎!先謝謝你了

你还没有看懂PLC天地网老大给你的例子啊……

网友D:
2楼的方案不错,可以节省成本,触摸屏如果支持和变频器的Modelbus通信,完全可以在人机界面上做处理了;我用过的触摸屏大多是国产的,曾经利用人机界面组态软件上的宏指令脚本文件做过不少控件处理,能省掉很多不必要的PLC程序。建议你看看触摸屏的手册和该型触摸屏组态软件的说明,看看利用上面的宏指令脚本文件能不能处理(利用脚本文件是需要编程的,大多VB或C语言均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