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电灯问题

楼主(2010-11-11):
250w自镇高压汞灯,给电后闪烁,几分钟后灭了,过一段时间才点亮。问什么元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过热保护

网友B:
使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C:
看看灯头的接线

网友D:
先换一个同型号灯泡看会看怎样

网友E:
这个是自镇灯泡的一个缺点,带镇流器就没这种情况了

网友E:
应该是电压波动造成的,当熄灭后还需要时间冷却才能再次点亮~!

网友F:
应该是和日光灯的原理是一样的,加一个镇流器吧

网友G:
应该是电压波动造成的,当熄灭后还需要时间冷却才能再次点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压波动造成的,当熄灭后还需要时间冷却才能再次点亮
低压系统内估计有较大动力负载.

网友I:
如果电压没有突低,那么应该是灯泡老化了。
重新更换一个。

网友J:
天气太凉了

网友K:
如何每次都是这样的话,换一个新灯试试如何。

网友L:
是电压波动造成的,加个镇流器就行了。

网友M:
同意一楼和五楼的说法。我用过的

网友N:
灯头问题

网友O:
汞灯就这样的缺点,熄灭后不能马上点亮,需要几分钟后冷了才能重新启动的

网友P:
电压波动不稳形成的,自镇流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