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某工厂一套液压加工设备,忽然发生了故障,一只电磁阀不能得电工作,致使液压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接到用户要求现场维修的通知,在维修门头干实习生的,一名机电技校生和一名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出发了。

   液压站共由8只电磁阀控制,8只电磁阀的供电是直流24V,8只电磁阀由PLC据工艺流程实施自动控制。两名实习生围着液压系统和PLC电控柜来回转了几圈,测了一下电磁阀(标号为8YV)线圈有正常的电阻阻,大概几十Ω,判断电磁阀是好的,请操作工人操作了一回电控柜,其它七只电磁阀都能正常动作。但8YV线圈两端总是得不到电压,不能吸合。两名实习学生大致检查了一下线路,由PLC的输出触点驱动中间继电器KA8,由KA8再控制电磁阀的动作。电路如下图:

线路也其本上看明白了,但故障是PLC的问题,还是中间继电器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如何下手查,或者说,在停机状态,如何检查PLC外围电路的故障,两名学生感到很茫然,不知如何下手,想在设备操作过程中测量,又因不明白设备控制流程,怕搞坏了设备,不敢操作。,是PLC还是PLC外围线路的问题,他们拿不准,在停机状态,不知道如何查法。捣腾了一两个小时,没查出结果来,感到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一个不算是很小的打击。

   工厂老板有些急了,再修不好,用户订单完不成了。赶紧打电话叫来了两名老电工,要求短时间修复设备。老电工张师傅上来先把两名学生训了一通:电磁阀不动作,就两根线,顺着找就是了,怎么就修不了?!问两个学生,你们学过PLC吗,学过控制电路吗?两个人都回答,PLC也学过,控制线路也学过。两人感到当时学的都还不错,其中一名学习还是全班成绩前三名的,尖子生啊。学生说,当时学的也挺明白的,从控制原理到线路,都还可以呀。怎么一下子就用不上了,一下子觉出所学的无用了呢?正是:学习中觉着高能,实干中很是低能;学习成绩还不错,接触实际便不中了。

   张师傅说,我修修你们看着,到底有多难?张师傅找了一根导线,将24V电压直接引入到8YV的两根控制引线上,看到8YV电磁阀仍不动作,确实引线确实已断。张师傅说,换线,将电磁阀的两根引线换掉,就修好了。简单得很!

从电控柜出来的控制线,经过几十米的下埋铁管,引入到车间液压站。张师傅说,我知道,控制线有接头,一定是接触不良了。要快速修复,重布二根8YV电磁阀的控制引线,十分钟解决问题!一学生问:还用测量一下吗?张师傅讲,用不着测量,我刚才不是试过了吗。另从电控柜的控制端子上,扯了两根导线,直接连接到8YA上。开机试验,正如张师傅所说,十分钟内,故障排除了。

   这当儿,两名学生的学习兴趣提起来了,又问老电工李师傅:这个故障,让您修,您会怎么办呢?李师傅性格比较温柔,慢慢讲解到:张师傅这是经验修理法,检查方法也比较到位和直接,他对这台设备线路熟,往往能三下五除二地解决问题。你们一时半会也还到不了这个程度。我则依靠万用表测量,和经过几个检查方法和步骤,找出故障所在,进而解决问题,我这个法子较慢,但比较通用,放在哪儿都能用。其实我的法子,倒是比较科班和比较经典的。

   您用什么法子呢?两名学生有点急不可耐了。

   李师傅说:根据这种故障情况,我应该先将电控柜的控制电源停掉,从控制端子测一下8YA两线端子的电阻,为几十Ω,说明引线和电磁阀线圈基本正常。其实这一测量也就查出了8YA的控制引线断路了,换引线就能将故障修复。

   学生问:如果引线和线圈都是好的,8YV仍不动作呢?

   李师傅说:下来应该检查PLC输出端的外围控制线路了。

   李师傅说:找到PLC的两个输出控制端子YO、COM0,其实两个端子内部就是一个继电器常开触点,说白了,PLC控制端子就是一个小开关,开关闭合时,中继KA8得电,接通8YV线圈电源,电磁阀动作,对不对?

   我们可以先将YO、COM0两个端子短接一下,观察一下KA8是否动作,如果KA8正常动作,但8YV并不动作,再短接一下KA8的常开控制触点,8YA正常动作了,则说明KA8坏掉,常开触点接触不良;若短接YO、COM0两个端子,电磁阀8YV正常动作,说明PLC输出外围电路是好的;若短接YO、COM0端子,KA8不动作,检查24V控制电源和引线。

   当然,在电控柜这边,可以短接YO、COM0端子的同时,测量一下8YV接线端子,有无24V电压,来判断PLC外围控制线路是否正常。

   这样,通过短接两个开关点,即使PLC外围控制线路的故障暴露无遗了。不必要非得在操作设备过程中才能检查故障啊。你得想办法让线路改变常态,动起来,使故障暴露出来。

   如果PLC外围控制线路无问题,而8YV还不动作呢?两名学生追问道。

   李师傅照旧不紧不慢地解说道:这可能是PLC和PLC输入信号的问题了。

   那如何检查呢?学生又问。

   李师傅说:得让操作工师傅操作一下看看了。

   在操作过程中,注意看一下,若YO端子指示灯能点亮,但KA8不吸合,说明PLC内部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应修复或更换PLC,如上图电路,当Y0端子输出指示灯亮时,你可以测一下,YO、COM0两端子之间电压为OV,说明内部开关接通;灯熄时,电压为24V,说明内部开关断开。若Y0端子输出指示灯亮,但电压仍为24V,必定是PLC内部继电器触点损坏。

   在操作过程中,Y0端子输出指示灯一直不亮。在PLC程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如本例中其它控制都正常),可能为PLC输入端子哪路信号未能正常输入,或者是状态不对,不能满足YO输出的条件。这时候能用笔记本电脑调出PLC内部程序,监控程序运行,找出满足Y0输出和各个条件,进而查找出是哪路输入信号异常,如外接限位开关常闭点接触不良啦等等,故障就能排除了。

上图中,XO、T1、X3、X4、T5都可以称其为YO的条件触点,先不管T5,对YO的控制,只有当XO(输入条件)、T1(延时时间到后)触点接通,X3、X4触点维持静态时,YO才具备得电条件。这四个触点要找出哪个条件不具备,找到故障原因,进而修复。如检查X0、X3、X4触点状态都对,看PLC输入端子状态指示灯,X0点亮,而X3、X4熄灭,则四个条件中三个条件都已满足,只剩下T1条件未能满足了。进一步在程序查找对T1线圈的控制程序段,再检查满足T1得电的条件,一步步深入,找到故障原因。

   PLC的外部输入信号,如限位开关,可能安装于我们不易于接触到的地方,其闭合与断开,不易进行操作试验。这时候也可以采取短接YO、COM0端子的法子,人为短接PLC输入端子,形成输入信号,满足YO得电条件,找出故障所在。如将X0与COM端子短接一下,看输入指示灯是否点亮,输出是否有所动作。若输入端子状态指示灯不亮,查输入端子24V电源正常,则为PLC内部输入电路坏掉了。

   检修过程中,不要忘了与操作工、电工师傅进行及时沟通和交流,他们熟悉操作流程,你找了半天,也许不及他们一句话的提醒,就能道出故障所在。如他们提到Y1输出延时10秒后,YO才可以动作,使你一下子明白只有Y1动作后,YO才能动作,结果在Y1的控制回路中找到了问题。这样能大大提高检修效率。

网友A:
经验之谈,值得大家在维修中借鉴。

网友B:
有的人做十年也到不了这个程度,有的人文化不高,但三五个月就能做的很熟练

网友C:
维修推理。经验之谈。

网友D:
维修
推理、检测、判断、概率。。。。。。
经验之谈。

网友E:
有的人做十年也到不了这个程度,有的人文化不高,但三五个月就能做的很熟练,经验能加快检修速度

网友F:
其实也很简单。先看看PLC有没有输出就知道哪的问题了。在用测试功能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G:
还是本网站的东西,又翻出来了,再学习了!
这个很基础!

网友H:
很好很好

网友I:
不错,大有收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很有用的经验,学习

网友K:
这种经验不是别人讲了,自己就能会的

网友L:
这些只是一点小经验,还有很多现实中你想不到的

网友M:
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好的现实教材

网友N: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O:
这是经验加上灵活的思路

网友P:
經驗就是經驗
很好!!

网友Q:
确实是经验之谈啊!值得新学者学习!

网友R:
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S: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干电这一行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T:
大学生自认很高其实这是小儿科

网友U:
看到大家的回复,我笑了

网友V:
好贴啊,好经验啊

网友W:
还是经验太少。缺乏实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检查思路!

网友X:
现场的话,我一般都是在线监视下,然后才是外围线路环节

网友Y:
很好的内容,很实用。

网友Z:
呵呵,看到这个帖子和大家的回复,我也忍不住笑了。

网友AA:
只需需的v想不想吃饭

网友AB:
着摸简单的问题让你说的我都看不懂拉
你用电压法测电压不就更快吗

网友AC(2010-12-31):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贴子,谢谢。

网友AD(2011-04-01):
果然高明!

网友AE:
谢谢了,很有收获

网友AF:
从不懂到懂...要积累而来的

网友AG:
好贴子,,分享

龙万机电   楼控家园  www.dragonwan.com

网友AH(2011-06-11):
理论结合实际。基础要扎实呀

网友AI:
顶,加深印象了

网友AJ:
欢迎加入自动化控制交流群,160405531,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K(2011-10-16):
谢谢  我学了不少

网友AL(2012-02-03):
经验之谈!

网友AM(2012-08-24):
讲解的太好了

网友AN:
很经典的东西,希望以后能多发下这样的例子共交流。上面的例子为什么不把电磁阀的电磁头两根电源线拆下来。让机器重新动作一遍。用万用表一直接在那两根线上面看是否有24V电到呢?

网友AO:
实习生没经验,不怪!慢慢学

网友AP:
比较基础,不过总结的比较好,最后那幅图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对通信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不至于一台变频器就要一台PLC吧,用分时通信,一台PLC应该就可以搞定了啊,是不是我考虑的简单了,忘高手指点

网友AQ(2012-10-10):
值得大家在维修中借鉴。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某工厂一套液压加工设备,忽然发生了故障,一只电磁阀不能得电工作,致使液压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接到用户要求现场维修的通知,在维修门头干实习生的,一名机电技校生和一名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出发了。

   液压站共由8只电磁阀控制,8只电磁阀的供电是直流24V,8只电磁阀由PLC据工艺流程实施自动控制。两名实习生围着液压系统和PLC电控柜来回转了几圈,测了一下电磁阀(标号为8YV)线圈有正常的电阻阻,大概几十Ω,判断电磁阀是好的,请操作工人操作了一回电控柜,其它七只电磁阀都能正常动作。但8YV线圈两端总是得不到电压,不能吸合。两名实习学生大致检查了一下线路,由PLC的输出触点驱动中间继电器KA8,由KA8再控制电磁阀的动作。电路如下图:

线路也其本上看明白了,但故障是PLC的问题,还是中间继电器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如何下手查,或者说,在停机状态,如何检查PLC外围电路的故障,两名学生感到很茫然,不知如何下手,想在设备操作过程中测量,又因不明白设备控制流程,怕搞坏了设备,不敢操作。,是PLC还是PLC外围线路的问题,他们拿不准,在停机状态,不知道如何查法。捣腾了一两个小时,没查出结果来,感到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一个不算是很小的打击。

   工厂老板有些急了,再修不好,用户订单完不成了。赶紧打电话叫来了两名老电工,要求短时间修复设备。老电工张师傅上来先把两名学生训了一通:电磁阀不动作,就两根线,顺着找就是了,怎么就修不了?!问两个学生,你们学过PLC吗,学过控制电路吗?两个人都回答,PLC也学过,控制线路也学过。两人感到当时学的都还不错,其中一名学习还是全班成绩前三名的,尖子生啊。学生说,当时学的也挺明白的,从控制原理到线路,都还可以呀。怎么一下子就用不上了,一下子觉出所学的无用了呢?正是:学习中觉着高能,实干中很是低能;学习成绩还不错,接触实际便不中了。

   张师傅说,我修修你们看着,到底有多难?张师傅找了一根导线,将24V电压直接引入到8YV的两根控制引线上,看到8YV电磁阀仍不动作,确实引线确实已断。张师傅说,换线,将电磁阀的两根引线换掉,就修好了。简单得很!

从电控柜出来的控制线,经过几十米的下埋铁管,引入到车间液压站。张师傅说,我知道,控制线有接头,一定是接触不良了。要快速修复,重布二根8YV电磁阀的控制引线,十分钟解决问题!一学生问:还用测量一下吗?张师傅讲,用不着测量,我刚才不是试过了吗。另从电控柜的控制端子上,扯了两根导线,直接连接到8YA上。开机试验,正如张师傅所说,十分钟内,故障排除了。

   这当儿,两名学生的学习兴趣提起来了,又问老电工李师傅:这个故障,让您修,您会怎么办呢?李师傅性格比较温柔,慢慢讲解到:张师傅这是经验修理法,检查方法也比较到位和直接,他对这台设备线路熟,往往能三下五除二地解决问题。你们一时半会也还到不了这个程度。我则依靠万用表测量,和经过几个检查方法和步骤,找出故障所在,进而解决问题,我这个法子较慢,但比较通用,放在哪儿都能用。其实我的法子,倒是比较科班和比较经典的。

   您用什么法子呢?两名学生有点急不可耐了。

   李师傅说:根据这种故障情况,我应该先将电控柜的控制电源停掉,从控制端子测一下8YA两线端子的电阻,为几十Ω,说明引线和电磁阀线圈基本正常。其实这一测量也就查出了8YA的控制引线断路了,换引线就能将故障修复。

   学生问:如果引线和线圈都是好的,8YV仍不动作呢?

   李师傅说:下来应该检查PLC输出端的外围控制线路了。

   李师傅说:找到PLC的两个输出控制端子YO、COM0,其实两个端子内部就是一个继电器常开触点,说白了,PLC控制端子就是一个小开关,开关闭合时,中继KA8得电,接通8YV线圈电源,电磁阀动作,对不对?

   我们可以先将YO、COM0两个端子短接一下,观察一下KA8是否动作,如果KA8正常动作,但8YV并不动作,再短接一下KA8的常开控制触点,8YA正常动作了,则说明KA8坏掉,常开触点接触不良;若短接YO、COM0两个端子,电磁阀8YV正常动作,说明PLC输出外围电路是好的;若短接YO、COM0端子,KA8不动作,检查24V控制电源和引线。

   当然,在电控柜这边,可以短接YO、COM0端子的同时,测量一下8YV接线端子,有无24V电压,来判断PLC外围控制线路是否正常。

   这样,通过短接两个开关点,即使PLC外围控制线路的故障暴露无遗了。不必要非得在操作设备过程中才能检查故障啊。你得想办法让线路改变常态,动起来,使故障暴露出来。

   如果PLC外围控制线路无问题,而8YV还不动作呢?两名学生追问道。

   李师傅照旧不紧不慢地解说道:这可能是PLC和PLC输入信号的问题了。

   那如何检查呢?学生又问。

   李师傅说:得让操作工师傅操作一下看看了。

   在操作过程中,注意看一下,若YO端子指示灯能点亮,但KA8不吸合,说明PLC内部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应修复或更换PLC,如上图电路,当Y0端子输出指示灯亮时,你可以测一下,YO、COM0两端子之间电压为OV,说明内部开关接通;灯熄时,电压为24V,说明内部开关断开。若Y0端子输出指示灯亮,但电压仍为24V,必定是PLC内部继电器触点损坏。

   在操作过程中,Y0端子输出指示灯一直不亮。在PLC程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如本例中其它控制都正常),可能为PLC输入端子哪路信号未能正常输入,或者是状态不对,不能满足YO输出的条件。这时候能用笔记本电脑调出PLC内部程序,监控程序运行,找出满足Y0输出和各个条件,进而查找出是哪路输入信号异常,如外接限位开关常闭点接触不良啦等等,故障就能排除了。

上图中,XO、T1、X3、X4、T5都可以称其为YO的条件触点,先不管T5,对YO的控制,只有当XO(输入条件)、T1(延时时间到后)触点接通,X3、X4触点维持静态时,YO才具备得电条件。这四个触点要找出哪个条件不具备,找到故障原因,进而修复。如检查X0、X3、X4触点状态都对,看PLC输入端子状态指示灯,X0点亮,而X3、X4熄灭,则四个条件中三个条件都已满足,只剩下T1条件未能满足了。进一步在程序查找对T1线圈的控制程序段,再检查满足T1得电的条件,一步步深入,找到故障原因。

   PLC的外部输入信号,如限位开关,可能安装于我们不易于接触到的地方,其闭合与断开,不易进行操作试验。这时候也可以采取短接YO、COM0端子的法子,人为短接PLC输入端子,形成输入信号,满足YO得电条件,找出故障所在。如将X0与COM端子短接一下,看输入指示灯是否点亮,输出是否有所动作。若输入端子状态指示灯不亮,查输入端子24V电源正常,则为PLC内部输入电路坏掉了。

   检修过程中,不要忘了与操作工、电工师傅进行及时沟通和交流,他们熟悉操作流程,你找了半天,也许不及他们一句话的提醒,就能道出故障所在。如他们提到Y1输出延时10秒后,YO才可以动作,使你一下子明白只有Y1动作后,YO才能动作,结果在Y1的控制回路中找到了问题。这样能大大提高检修效率。

网友AR:
引用 网友AM:
讲解的太好了

网友AS(2013-10-06):
经验之谈

网友AT:
液压站共由8只电磁阀控制,8只电磁阀的供电是直流24V,8只电磁阀由PLC据工艺流程实施自动控制。

网友AU(2016-09-13):
实践出真知,这种经验要慢慢摸索的

网友AV:
干电这一行需要实际操作经验

网友AW(2021-10-31):
好资方法,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AX:
点赞 适合新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