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C语言的问题,我在主机启动(TD_START)启动前,需要判断手自动(AUTO_MAN) 如果是自动(TRUE)则不显示提示,如果是手动则需要出现提示对话框,确定以后在显示主机启动提示对话框,按确定以后主机启动。下面是关于这个得程序,能否帮我看看哪里出现问题呢?缺点什么似地 谢谢

#define MyTag "bTag"
BOOL bValue;
BOOL dValue;
bValue = GetTagBit("AUTO_MAN");
dValue = GetTagBit("TD_START");

if(bValue==FALSE,dValue==FALSE)
{
if (MessageBox(NULL, "您确认要手动控制状态下启动吗?", "警告设置", MB_YESNO | MB_ICONEXCLAMATION | MB_SETFOREGROUND|MB_SYSTEMMODAL) == IDYES)

}
else
{
if (MessageBox(NULL, "您确认要启动主机吗?", "模式控制", MB_YESNO | MB_ICONEXCLAMATION | MB_SETFOREGROUND|MB_SYSTEMMODAL) == IDYES)
dValue = TRUE;
}

SetTagBit("TD_START",(SHORT)dValue);

网友A:
#define MyTag "bTag"
BOOL bvalue;
BOOL dvalue;
bvalue = GetTagBit("AUTO_MAN");
dvalue = GetTagBit("TD_START");

if(!bvalue)
{
  if(IDYES==MessageBox(NULL, "您确认要手动控制状态下启动吗?", "警告设置", MB_YESNO | MB_ICONEXCLAMATION | MB_SETFOREGROUND|MB_SYSTEMMODAL) )

}
else
{
if (IDYES==MessageBox(NULL, "您确认要启动主机吗?", "模式控制", MB_YESNO | MB_ICONEXCLAMATION | MB_SETFOREGROUND|MB_SYSTEMMODAL) )
dvalue = TRUE;
}

SetTagBit("TD_START",(SHORT)dvalue);

楼主:
谢谢跟帖指教;我希望的是在手自动判断为TRUE的时候只出现主机启动提示框

网友A:
原来代码是抄来的啊~~~~~~~

if(bvalue)
{
MessageBox(NULL, "您确认要启动主机吗?", "模式控制", MB_YESNO | MB_ICONEXCLAMATION | MB_SETFOREGROUND|MB_SYSTEMMODAL )

网友B:
if(bvalue==FALSE,dvalue==FALSE)感觉问题出这里吧. C语言里没有见过这样的if判断写法啊